650TI时亮时不亮

楼主(2021-01-09):
650ti   测5V    核心供电  显存供电    总线供电都正常   上机测试能亮  跑显存PASS     第一次进系统黑屏了2分钟才进    总驱动正常 3Dmark  鲁大师正常  就跑甜甜圈然后回来一看黑屏了    键盘有反应  插集显显示了   马上打电压都正常    就是不亮     放了一哈哈儿通电 又亮了

网友:
这个问题该干哪里   核心?

网友A:
插集显能显示但是认不到卡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插集显能显示但是认不到卡

集显不认卡时,测所有电压是否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集显不认卡时,测所有电压是否正常

测了  都正常的

网友:
核心问题,我的也是这样,加焊膏,吹一下就好,跑甜甜圈10-20分钟就挂了,我的问题是,进系统装不上驱动,跑显存没问题,用风枪吹一下核心就正常,用一会就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