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位大神能出品一个0.3MM BGA视频啊?

楼主(2021-01-09):
植球台,手工,大网,小网,锡珠,锡膏,直接加热,撤网加热都实验了,怎么弄都不行啊?哪位好心的大神出期视频吧,拯救下小白

网友:
植锡前打磨好,用低温锡试试

网友A:
这个很容易的。不用看视频的,你遇到什么问题直接提出来。会帮你分析的

网友:
让一些废芯片多练习,自己总结经验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很容易的。不用看视频的,你遇到什么问题直接提出来。会帮你分析的

请问你用夹具吗?锡珠做吗?钢网直接加热吗?

网友:
什么芯片需要0.3的球

网友:
SR30W,应该是HM1XX系列的,用小一点的球吗?

网友A:
植珠台,钢网,吸锡线,焊膏。先用吸锡线拖平,钢网调好,芯片涂上簿簿一层焊膏,越簿越好,然后上锡球,再拿下钢网,热风台吹上,风调小点

网友B:
不好的网,带网加热会变形,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植珠台,钢网,吸锡线,焊膏。先用吸锡线拖平,钢网调好,芯片涂上簿簿一层焊膏,越簿越好,然后上锡球,再 ...

谢谢回复,间距太小了,一吹就沾到一起了,是焊膏不好吗,还有您用的多大的锡球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不好的网,带网加热会变形,。

有好钢网推荐吗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有好钢网推荐吗?

迅维官方商城有售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迅维官方商城有售

正好今天还在迅维淘宝店买了东西,以前经常光顾的,现在淘宝店不像以前了,拍完东西,让改下运费,2个小时才回复,改了运费,还没给发货。按商品分类找东西,都是空白。而且都是手机配件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谢谢回复,间距太小了,一吹就沾到一起了,是焊膏不好吗,还有您用的多大的锡球

焊膏放多了。。。

网友:
用锡浆,高温含铅的,要用细腻型的

带着钢网加热(不管是专用还是通用钢网)

确定是植株问题吧?不是板子变形导致焊接不良吧,现在板子细长细长的,容易变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