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系统故障]
求助 电脑开不开机

楼主(2021-01-10):
下了一个分盘助手 不一会就这样了 有什么办法?谢谢大家了
不开机

网友:
从装吧 不行就找个懂电脑的给你弄一下

网友:
重启一下,再一下硬盘操作系统是否正常安装

网友:
起码要懂得
PE系统GHOST
推荐IT天空的 优启通 或者 U盘魔术师 干净无广告

网友:
进PE修复下引导试试,不行就重装了

网友:
系统都不懂的人都能混进来?

网友:
150块钱 来杭州百脑汇0D22我。

网友:
重装系统可以解决问题

网友:
系统都不懂的人都能混进来!

网友:
装个系统就可以了

网友:
不进系统,看下有HDD没?

网友:
找个会的师傅帮你操作一下,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硬盘零磁道有坏块,既使你现在装好系统,用一段时间又会出问题,有条件测一下硬盘有没有坏道

网友:
重建引导,或者重装系统,

网友:
系统引导问题

网友:
分区了得装一下系统啊

网友:
重装系统就行了

网友:
系统没了吧!

网友:
你这个得换CPU主板硬盘了 要不然好不了 问题很严重啊

网友:
你是进来偷鸡的吧?

网友:
硬盘坏了,买个ssd硬盘预装个win10装上开机即可。

网友(2021-04-28):
我看是客户bios还原了,设置下硬盘接口模式,可能就好了。

网友:
看不懂英文不知道搞个手机翻译。好好学。天天向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