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15-7559不开机大短路秒杀

楼主(2021-01-10):
客户拿来一台戴尔15-7559不开机大短路,擦电流表短路9A电流,我的电流表是10A。拆机没有明显损坏元器件,只能烧机.把电压调2V左右,电流表显示电流3A左右摸到电源接口附近PQ40发烫厉害。更换解决,用万用表再次测试附近公共点电容接地,初步判断CPU上下管附近有短路,经过测试CPU附近有3个电容损坏,拆下发现有烧坏泪痕,更换解决检测其他地方正常,擦电开机正常进系统,

网友:
一起坏了三个电容的还是没遇见过

网友A:
给维修小白提个醒;做维修必须有上进心,先从检测测试,目测开始了练习,就用眼睛看也没有损坏元器件,都是走维修大神脚步继续摸索前进,要想学得快就学习远程教学加实践,不要给那些总天说这个通病那个通病都是扯淡没有实践,打个比方那个村每次出问题就是那个小偷做坏事吗,就没有别人出问题吗,通病是有没有那么多,没有人一步成功,都是慢慢结论出来,

网友B:
一次3个电容不多见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一次3个电容不多见

遇到大短路CPU附近一排电容烧坏5到6个,板子都烧。i没有见过多的是

网友:
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的,只是你还没遇到而已

网友:
三个电容的还是没遇见过

网友C:
CPU附近大多是瀘波电容,瀘波电容 一边角接地,加上整条线路都是短路的,那电容的另一边应该也是短路的,这样就是电容两边角都是短路的。请教大神你是怎么测试出这3个电容短路的?

网友D:
这算是捡漏吗?????????????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CPU附近大多是瀘波电容,瀘波电容 一边角接地,加上整条线路都是短路的,那电容的另一边应该也是短路的,这样就是电容两边角都是短路的。请教大神你是怎么测试出这3个电容短路的?

拆下用眼睛看不见吗,有没有裂痕损坏,拆下不能用万能表测试吗?拆下测主板引脚有没有烧穿痕迹两端焊点还短路不!都测不出来吗?你这理论知识要加强,基础要实际,说多无意,师傅领进门修行看个人自己领悟多少看自己,别人帮不你,去迅维学习吧有的是时间钻牛角尖,学习研究自己疑问,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算是捡漏吗????????????????

一看这个像灌水混分!没有学习样!自己捡几个过来,

网友E:
大师一般有经验的,10左右就找到故障点,好多都是用目测出来,台上一分钟,!台下十年功一点不假,感谢分享经验,加油早日祝楼主成为大神多发优秀的帖子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给维修小白提个醒;做维修必须有上进心,先从检测测试,目测开始了练习,就用眼睛看也没有损坏元器件,都是走维修大神脚步继续摸索前进,要想学得快就学习远程教学加实践,不要给那些总天说这个通病那个通病都是扯淡没有实践,打个比方那个村每次出问题就是那个小偷做坏事吗,就没有别人出问题吗,通病是有没有那么多,没有人一步成功,都是慢慢结论出来,

我一般是先用耳朵

网友:
没有其他烧的就幸运啊

网友:
感謝樓主分享,受教了

网友:
运气好,没烧CPU

网友:
短路9A这是多少A电源啊。哈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遇到大短路CPU附近一排电容烧坏5到6个,板子都烧。i没有见过多的是

就说是少见,没说不会发生,一般击穿一个电容就会保护,你这个保护也烧了,公共端短路适配器也会保护,烧机检测几分钟的事,你这个基板和大芯片都是好的,修好收钱也不错啊

网友:
大短能少这么多零件    这DELL 的质量  不敢恭维

网友:
现在笔记本质量不过关,烧的不多幸运没有大件损坏可喜可贺

网友:
看来这台本本烧的不清啊,这些短路的!

网友:
这个板子 CPU  IC容易挂哦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大师一般有经验的,10左右就找到故障点,好多都是用目测出来,台上一分钟,!台下十年功一点不假,感谢分享经验,加油早日祝楼主成为大神多发优秀的帖子!

大师电流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