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长城]
27寸长城闪屏,19寸灯条凑合 暴力改装

楼主(2021-01-10):
27 灯条老化。6p接口
懒得买这玩意,用2根19灯条,拼凑起来用。

西瓜
https://www.ixigua.com/691579301 ... cRvMEq9mW6lvC9nvHJX

网友A:
背光会不均匀吧,,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背光会不均匀吧,,。。

得益于偏光膜和亚克力导光板
非常均匀
灯条我安装的都是歪的,
也很均匀

网友:
左右错开安装应该没事

网友:
能错开就没事,错不开就一边暗一边亮

网友:
精打细算,一根线都不能浪费

网友B:
通用灯条还是蛮好玩的,三个一个电压,可以断开,也可以拼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通用灯条还是蛮好玩的,三个一个电压,可以断开,也可以拼接。

对的。还很耐用。

现在我就备一种19寸长的,别的尺寸,全用这种凑

网友:
这个方式不错——回头试试

网友C:
这个改供电和接地的方式让我感觉到大师的思路非常灵活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改供电和接地的方式让我感觉到大师的思路非常灵活

就是这么一种风格,见啥修啥,随机应变。

不看重任何经验积累,只重视问题的解决过程。

网友:
这方法不错的!

网友:
大师思路清奇,维修方法赏心悦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