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20-3332-a bios A1398开机无显示 灰屏

楼主(2021-01-10):
820-3332-a bios A1398开机无显示 灰屏  ,这个是屏问题多,还是显卡 或者BIOS呢

网友A:
一般都是显卡问题 看看电流分析有没有显卡供电 大小写有没有反应就可以判断了

网友(2021-08-07):
引用 网友A:
一般都是显卡问题 看看电流分析有没有显卡供电 大小写有没有反应就可以判断了

大小写不亮,但是有开机声,啥问题

网友:
3332的应该都是显卡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