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不充电故障]
iphonex可以充电但是充电很慢

楼主(2021-01-10):
尾插 电池都换过了,但是还是不行。有充电的闪电标,也不是不能充电但是很慢,24小时都冲不满

网友:
天气太冷..........

网友:
室温怎么也有15了

网友:
引导电容,

网友:
连接电脑爱思是显示在充电的

网友:
看原理图

网友:
检查充电IC工作条件

网友:
两个扁线圈呀,换掉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