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4110笔记本 待机5V对地阻值,只有10欧,正常吗

楼主(2021-01-10):
N4110笔记本,无待机电压,测量电路,发现待机5V对地阻值只有0欧,发现是滤波电容对地短路,拆掉电容后,阻值还是很低,只有10欧,待机电压5V3.3V都正常了,可以开机,但是电流只到0.38左右,就上不去了,测各路供电电压都没有出来。这个5V待机对地阻值只有10欧,会不会不正常呢?查不出是哪里拉低了。

网友:
你没量的是不是不对呀,,。。

网友A:
只有10欧姆的话,上电不会发热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只有10欧姆的话,上电不会发热吗

不发烫阿,很正常,就是内存供电,CPU供电,桥供电,都没有出来

网友:
0.38V应该是CPU电压都要出来了,你这个单待机就0.38V,不是还有短路是什么,5V那路一直往下查

网友:
5V待机对地阻值只有10欧      ??? 阻值偏低

网友:
5V 肯定是低了  不要插适配器哦
  电容坏了 量下MOS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