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达DPS400ab 电源不触发开机
会员54862 该用户已被删除

楼主(2021-01-10):
这个电源是HP i7台机电源,主板插头18孔,通电测只有 VBS 11V有输出。但主机不能开机   求解 vbs 11v 如何开机触发。求电源输出插头说明图纸, 谢谢

会员54862 该用户已被删除

网友:
居然不分绿线,这电源做的真恶心

网友A:
这电源不是标准电源,输出与标准定义不一样,,,

网友:
这电源输出只有12V,

网友:
这电源做的真恶心

网友:
对,这个电源我也没有修过,是比较新的 server power i7台机 全部12V输出,主机不能触发CPU供电所以不开机,但不知道为什么主板的CPU风扇和机箱风扇都转。
用别的好电源测试主板是好的。现在要维修这个坏电源,求类似的电路图,这种电源的触发线是不是Vsb11V的触发方法。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电源不是标准电源,输出与标准定义不一样,,,

这个好像是特殊的电源标准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现在的品牌机都差不多,电源主板都是非标的。

网友:
没有一点点测试数据不好判断

网友:
既然有好的电源,对着参照一下,应该会有大概眉目吧?我瞎猜的

网友:
现在很多电源直接输出。靠主板开关机了。

网友:
很少有人修电源吧,这个没事研究还是可以

网友:
既然有好的电源,对着参照一下,看看好的空载电源输出多少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