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声音没有

楼主(2021-01-10):
电脑没有声音。喇叭图标打了个差号!求各位大神们支个招,看是怎么回事!

网友:
先看设备管理器中 能没有设识到声卡芯片,如果识别到了 有可能就是系统问题,如果没有识别到,可能就是芯片那边问题,另外如果你是8代以上的CPU,识别到声卡芯片,但是system device那边有SST感叹号,就要刷个BIOS了。

网友:
没有检测到有耳机或喇叭

网友:
这样的问题   真不知道怎么回答    最好找电脑技术员帮你看看

网友:
耳机孔多拔插几次,磨一磨引脚,应该接口接触不良。

网友:
换个系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