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笔记本,开机黑屏

楼主(2021-01-10):
开机显示华硕logo后一直黑屏,可以进BIOS,也可以U盘启动。通过微pe重装系统后还是一直黑屏。

网友A:
重新分区后再重新安装系统,安装的时候不要安装显卡驱动

网友B:
模模糊糊的描述,楼主不是修电脑的吧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模模糊糊的描述,楼主不是修电脑的吧?

对的,所以求助下你们

网友:
不安装驱动再试试,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重新分区后再重新安装系统,安装的时候不要安装显卡驱动

我是通过微pe重装系统的,都是自动安装到C盘的,没有选择安装驱动的选项,应该怎样操作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对的,所以求助下你们

安装纯净版系统,不打显卡驱动,这样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安装纯净版系统,不打显卡驱动,这样试试

系统是MSDN上下载的官方镜像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安装纯净版系统,不打显卡驱动,这样试试

安装Windows10开机黑屏,安装centos7显示CPU温度达阈值

网友:
试一下进入安全模式怎么样,如果安全模式可以进去就可能是显卡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