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G3 3500 报错

楼主(2021-01-10):
维修一台戴尔G3 3500笔记本 ,过程复杂请看上贴,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266001-1-1.html
刷了淘宝买的原厂BIOS 依旧掉电不亮机,淘宝8Mbios加论坛同行备份的16M bios成功亮机,现在开机报错,风扇狂转,其他一切正常,点ALT+F风扇可以回复正常转速,重启之后继续抱着个错误,风扇狂转,
百度翻译了一下,需要填写服务代码根据提示   填写之后并不能保存  求解决办法

网友A:
型号检测报错,bios不对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型号检测报错,bios不对

淘宝买的 原厂BIOS刷上去不亮,刷的原厂8M+论坛水友备份的亮机了  ,但是就是报错这个   不知道哪里能找到这个机器的BIOS  心累   淘宝买了三个 了 都不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淘宝买的 原厂BIOS刷上去不亮,刷的原厂8M+论坛水友备份的亮机了  ,但是就是报错这个   不知道哪里能找 ...

淘宝。。。。。。正常

网友C:
官网下一个自己合成上去,淘宝又不是万能,他们也是合成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淘宝买的 原厂BIOS刷上去不亮,刷的原厂8M+论坛水友备份的亮机了  ,但是就是报错这个   不知道哪里能找 ...

把备份的拿去改me试试

网友:
官网下一个自己合成上去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官网下一个自己合成上去,淘宝又不是万能,他们也是合成的

这个机器淘宝还是算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改me试试

网友:
你这要填入号码!原厂bios

网友:
填写代码开大写

网友D:
就差填序列号了,点下面的同意不能保存?之前在老机子上都能保存的。把坛友那个BIOS里的序列号等信息改过来试试(HEX).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就差填序列号了,点下面的同意不能保存?之前在老机子上都能保存的。把坛友那个BIOS里的序列号等信息改过来 ...

保存不了   有没有什么工具可以修改BIOS之后再刷入的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保存不了   有没有什么工具可以修改BIOS之后再刷入的

BIOS自认为厉害的可以合成试试,Dell这个机器不好弄

网友:
这里输入代码

网友:
填写7位代码要大写完了重启再按alt f保存如果是多型号bios再选相应的型号就好了

网友:
这个应该需要刷原厂BIOS才对

网友:
现在的BIOS太难了。有压力。

网友:
新手学习了合成BIOS真心干不来

网友F:
加我vx15217743282    帮你看看

网友D:
根据你提供的8M BIOS,试着合成了一个,不知行不行?

网友:
代码不能保存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根据你提供的8M BIOS,试着合成了一个,不知行不行?

是论坛水友备份的那个吗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根据你提供的8M BIOS,试着合成了一个,不知行不行?

刷了不触发,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帮助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加我vx15217743282    帮你看看

哈哈,我说过搞不定的。。。,别费劲,套路早换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刷了不触发,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帮助

干翻各路神的BIOS。提取?不可能亮机

网友:
不认独显也会 风扇狂转  BIOS没刷对

网友B:
引用 网友E:
BIOS自认为厉害的可以合成试试,Dell这个机器不好弄

的确是   ,不好搞

网友:
是不是BISO默认了,硬盘的模式压修改啊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的确是   ,不好搞

玩bios,魔改测试工装免刷bios测试CPU,遇到问题无数。。。。,这都是我遇到过的了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玩bios,魔改测试工装免刷bios测试CPU,遇到问题无数。。。。,这都是我遇到过的了。。。

我基本死心了大神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玩bios,魔改测试工装免刷bios测试CPU,遇到问题无数。。。。,这都是我遇到过的了。。。

反正每次开机连续点两次alt+f风扇转速能正常,进系统也正常,考虑着先这样凑活着吧,谢谢巴图的积极回复

网友:
填序列号

网友(2021-03-10):
谁都知道填序列号重启后又没了知道吗?警告大家这个机子BIOS千万不要动,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