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580 关机灯闪烁

楼主(2021-01-10):
e580开机正常 充电正常 关机后开关灯闪烁一直不关机  只要开机都正常 有碰到过的朋友吗  该查什么地方

网友A:
BIOS恢复一遍,待机是否正常

网友:
关机后,查一下,看还有什么电压没有关闭

网友:
BIOS里有个禁用内置电池的选项,禁用一下给内置电池断个电,然后再用适配器开机测试

网友B:
用适配器开机测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BIOS恢复一遍,待机是否正常

bios 已经搞过 一样的故障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用适配器开机测试

单独有适配器 电池都可以开机 正常 唯独关机后闪烁不完全关机 在开机必须强制关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