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求助 京瓷M1025一体机 打印有低灰和圆点

楼主(2021-01-10):
  今天客户搬来一台京瓷M1025一体机,打印有底灰和圆点 如图

初次接触京瓷打印机求师傅们赐教

感谢师傅们 指导   清理了废粉  擦了充电辊 鼓芯  。刚开始打印几张正常了  打印十几张之后还出现圆点 粉不是原装的。

网友A:
粉清理干净  显影仓清理干净  重新换粉盒

网友:
楼上的方法再加上清理充电

网友:
显影仓清理干净

网友:
会不会是鼓芯问题?

网友:
全清,调电压

网友:
先换鼓芯,粉墨,清理充电架

网友B:
是不是加了国产粉  这样的机子最好加原装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粉清理干净  显影仓清理干净  重新换粉盒

感谢指导  非常感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加了国产粉  这样的机子最好加原装的

是国产粉盒 不是原装的

网友:
定影辊故障

网友:
激光器外玻璃清洗干净

网友(2021-02-19):
充电 显影 载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