固态硬盘不能分区格式化维修

楼主(2021-01-10):
杂牌强核武器大师固态硬盘,分区打开都正常,但是无法分区格式化。开机提示smart错误。打开硬盘壳,硬盘主控芯片型号sm2246xt

1:硬盘主板通过串口线接到台式机主板,把硬盘rom口镊子短接。插上u盘,开机

2:打开量产软件主程序,当点击scan drive后,软件就识别到硬盘了。

3:然后点击第二项parameter,点edit config编辑设置。密码是两个空格。然后按下面的图设置。容量,尺寸按你的ssd大小来选,其他的固态硬盘信息默认即可。

4:设置完成后回到TEST,拿掉硬盘上的镊子,点击START开始量产。

下面的test变成绿色的O就表示成功了。重启电脑在pe下分区都正常了。
5.    总结①硬盘尽量接到台式机主板上操作。通过硬盘盒外挂硬盘,软件会识别不到硬盘。②软件版本要和主控芯片一样③硬盘主板上rom接口一定要短接,量产的时候一定要拔出。不然都会失败。

慧荣sm 2246XT.rar

网友:
重新量产一次,估计这贮存质量不好,。

网友:
重新量产会屏蔽掉坏区,不严重是可以的!!!!!

网友:
估计使用不久又会损坏呢,跟颗粒有联系呢

网友:
杂品牌的不可靠

网友:
主控一样就可量产吗?

网友:
量产软件发出来下啊

网友A:
你好英特的300G固态不能初始化,有办法和工具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好英特的300G固态不能初始化,有办法和工具吗

大部分固态量产方法都是通用的,软件要和主控芯片型号对应,自己多通过渠道找找软件。

网友B:
大哥 量产润健发一下吧 谢啥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大哥 量产润健发一下吧 谢啥谢

软件在文章的下面就是啊。慧荣sm2246xt,里面软件很全,2246系列的个个版本几乎都有。

网友:
SMI还好,有些主控还是不行,没工具

网友:
个人建议 不要量产,稳定性差 我经常收旧固态,目前行情 好的120G 普通57-65, 坏的通点40一个。 之前收到好多坏的不认盘   有警告,量产好了但是稳定性很差,现在都不折腾

网友:
还差1次   就要成功   不知下载  是否成功   经常上当   质料为空

网友:
看到楼主最后的几句,感慨啊。。。

网友:
稳定性差...

网友:
这是intel颗粒吗

网友(2021-04-04):
强核处理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