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v110没有待机电压,有个芯

楼主(2021-01-10):
联想v110没有待机电压,有个芯片可能坏了,丝印代码是5x=4k有知道这是什么型号芯片吗

网友A:
RT6575DGQW 印丝 5X=,应该是这个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RT6575DGQW 印丝 5X=,应该是这个

5x=4k      你说这个型号搜出来是5x=2k能通用吗

网友:
确实是RT6575.

网友:
大佬还真不少啊

网友:
刚刚修到过6575对的。

网友:
这个在图纸上应该有标示

网友:
找个图纸就OK了啊

网友:
看这电感代号,应该是待机芯片。测量两个电感有无短路。不开机。不一定都是待机芯片问题

网友:
有图纸就可以看到RT6575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