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t 联想Think pad X250报警不亮

楼主(2021-01-10):
收到一台X250机器,客户说昨天用着正常,第二天就不亮了,把电池去掉接通可调电源,电流0.38左右没有显示,先简单拆机重新插拔一下内存,放电,再通电试了一下,变成了报警两声不亮,换内存也无果,接着又测量一下各部位电压,发现都正常没有问题,论坛上找了个BIOS刷了一下,通电后变成了电流0.46报警四声没有显示,论坛说这个本的内存槽容易虚焊,加焊了一遍内存槽,还是问题依旧,于是把屏线,键盘,触摸板,都拔掉,外接显示屏通电,电流一下上到了0.50显示了,我就把屏幕拆下来,找了个接口一样的屏装上,线全部连接好,开机,也正常亮机了,我就用酒精把屏线两头和屏接口都擦了一下安装好,再通电也亮机了,测试了几个小时,反复开关机都没有问题,开机后发现四声报警是cmos电池放电导致的,重新设置好时间就正常了,电流0.48-0.50已经亮机了

网友:
这么容易?我也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