找不到启动引导了怎么进启动盘修复

楼主(2021-01-11):
找不到启动引导了
怎么进启动盘修复

网友:
PE里有引导修复工具找找看????

网友:
进pe看分区在不。不在找分区。。。在就修复引导,还是不行就用修复命令试下

网友:
PE里面的修复引导全部安装一遍

网友:
如果确定没动系统,检查一下硬盘线或更换一条试试。

网友:
有具体方法吗

网友:
小白?  还是找个附近修电脑的吧

网友:
找个电脑维修店吧

网友:
具体方法问度娘吧!

网友:
你这样还是建议花钱重装吧

网友:
bios改启动顺序,用u盘pe系统修复,谁知道你是怎么整的,这故障是怎么来的

网友:
楼上都已经将方法说完,我这里补充一种情况:因楼主的英文提示指向无引导而非损坏,所以有必要看下BIOS的设置

网友:
找个修电脑的看看

网友:
BIOS启动顺序了解下

网友:
都这样,自己搞我们还修毛线电脑。修了个寂寞

网友:
这个故障和我的一样,重启一下就可以进系统,

网友:
用pe修复一下就行了

网友:
你这问题  太直白了   老夫竟让无言以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