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B650A数据手册

楼主(2021-01-11):
(图片)

网友A:
建议 这种可以在一个帖子里面发布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建议 这种可以在一个帖子里面发布

搜索估计不好搜索到 我是偶然下载到这个全系列dc dc 芯片  集合打包也行  就不好找到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建议 这种可以在一个帖子里面发布

我晚些压缩下直接发一个吧,一个一个发帖每次都要选择主题很烦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搜索估计不好搜索到 我是偶然下载到这个全系列dc dc 芯片  集合打包也行  就不好找到了

嗯 可以把 芯片的名字 复制到标题  这样就能搜索到了

比如一个帖子 标题写清楚 5-10个芯片的具体型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嗯 可以把 芯片的名字 复制到标题  这样就能搜索到了

比如一个帖子 标题写清楚 5-10个芯片的具体型 ...

差不多,一个标题的长度估计可以写6种

网友:
大师厉害    支持一下   加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