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显存厂家选择原理

楼主(2021-01-11):
帮忙看一下上面是通过什么选择显存厂家的。 ROM_SI  ROM_SO  ROM_CLK ?

网友A:
电阻的高低电平或者阻值 组合!组合不同 型号不同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阻的高低电平或者阻值 组合!组合不同 型号不同

通过哪些?

网友B:
上面不是很清楚了吗,不同厂家的显存对应不同的ROM_SI组合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上面不是很清楚了吗,不同厂家的显存对应不同的ROM_SI组合

rom_si 只有一个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rom_si 只有一个脚。

pdf。。。。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rom_si 只有一个脚。

ROM_SI PD--》pull down的因为缩写,就是下拉电阻,通过接不同阻值的电阻对地,来实现一系列组合值,表格里面写的很详细了,比如34.8K下拉对应是海力士的某个型号的显存

网友E:
意思就是:0不安装,留空,1安装电阻。具体安装什么电阻,,看你用什么颗粒,例如海力士的用34.8K的电阻用于下来,PD是下拉的,这个不需要管(就是接地,通过电阻来下拉,芯片内部的事情)。这个PDF还没有截全,所以看不出啥来,有四个GPIO引脚来定义,组合就是ROM_SI,看图纸其它位置怎么描述的就可以了,0110这些就是我说的装或者不装电阻

网友:
评论见大神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意思就是:0不安装,留空,1安装电阻。具体安装什么电阻,,看你用什么颗粒,例如海力士的用34.8K的电阻用 ...

这个还真不是要四条腿来实现。那个rom_si是vbios芯片第5pin,它是个复用脚,对地接不同的电阻,会和内部上拉电阻形成一个参考电压值,核心在上电瞬间会抓取这个pin上的电压值来识别不同的显存配置。那个0110之类的值是值核心内部寄存器的某4bit的值而已。NV只在8系之前的显卡上使用这种方法来区分不同的显存,9系以后都是有一堆GPIO来配置不同的底层硬件功能了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这个还真不是要四条腿来实现。那个rom_si是vbios芯片第5pin,它是个复用脚,对地接不同的电阻,会和内部 ...

主要是楼主的图没有截全。MEMORY ID配置主要看原理图怎么描述

我拿Yoga 730-13IKB平台板载内存的机器举个例子,下图信息就是相对全一点的(但还不是完全的配置信息)

像上面这个图,我个人是这么理解:
OBRAM_ID3、OBRAM_ID0、OBRAM_ID1、OBRAM_ID2四个状态的设定,它每一个设定有上拉或者下拉,其中上来代表高电平(1),下拉代表低电平(0),然后会在芯片内部(CPU中集成的桥)对应的Bit状态

举个例子:
这个机器要配个8GB 2400MHz的容量内存,选择出厂时上镁光MT40A512M16JY-083E:B这个颗粒内存时,那么从ID3-ID0-ID1-ID2,电平就要分别表示为:1、0、1、0(意思是:高低高低)

那么
ID3会连接到GGP-B16(对应CPU的XY轴的AP7点位)
ID0会连接到GGP_B19(对应CPU的XY轴的AM5点位)
ID1会连接到GGP_B20(对应CPU的XY轴的AN7点位)
ID2会连接到GGP_B21(对应CPU的XY轴的AP5点位)

其中
ID3的高电平表示RC139接10K的电阻用于上拉,RC140不装
ID0的低电平表示RC136接10K的电阻用于下拉,RC135不装
ID1的高电平表示RC133接10K的电阻用于上拉,RC134不装
ID2的低电平表示RC138接10K的电阻用于下拉,RC137不装

对于板子这边的配置而言,就是控制高低电平,来告诉芯片是高低电平一般就OK了(复杂的还会有电阻的大小等,这个机型只是简单的高低电平)

至于芯片内部怎么工作,不需要用户关心。实际内部作用就是转换成0或者1,然后组成二进制做成参数进行配置(1个字节等于8Bit,现在4个Bit只用到半个字节)

不同机型,不同品牌,设计上都是有所不同的。所以实际上需要看整个页面的定义和描述,才能具体清楚它是怎么操作。但是对于内存ID来说,已经是比较容易的了,比较复杂的是显存的配置。除了对高低电平要求之外,对电容容量、电阻的大小还有更多详细的要求,虽然有些时候换了能用,但不代表稳定可靠

另外内存还有一种设定,就是需要板载和不需要板载,这个都有不同的操作方法(不管是动板子,还是改BIOS的移除SPD,都有应对的方法,还是要看PDF)

网友:
楼上分析的非常给力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主要是楼主的图没有截全。MEMORY ID配置主要看原理图怎么描述

我拿Yoga 730-13IKB平台板载内存的机器 ...

你举的例子是cpu配置内存的,楼主的是GPU配置显存的,图还是齐了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ROM_SI PD--》pull down的因为缩写,就是下拉电阻,通过接不同阻值的电阻对地,来实现一系列组合值,表格 ...

认真对了一下,还是这样的,感谢

网友:
  VBIOS 没有装  然后通过ROM_SI  ROM_S0 ROM_CLK 的下拉电阻 来确认显存和显卡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举的例子是cpu配置内存的,楼主的是GPU配置显存的,图还是齐了的

重新看了楼主发完的图,确实是一个引脚

这个配置应该是超级简单的了。通过不同阻值的大小,内部对应了不同的bit(4 Bit),然后就表示接不同的显存(就跟联想的电源ID针一样,对地电阻的大小决定了BIOS识别了目标电源是多少W是差不多一个原理。所以很容易诱骗)

看看下面这个图,哈哈哈哈。这个是显存的

网友:
10代以后的显卡设定电阻不在bios旁边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