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笔记本ACDEF电容失容导致的无公共点故障维修

楼主(2021-01-11):
HP笔记本ACDEF电容失容导致的无公共点维修

  故障机型:HP TPN-C125
  故障现象:客户描述用电池能开机,适配器不能开机。

  维修过程:拿到机器后,先试一下用电池开机,结果完全不能开机,一问才知道客户自己修过了,没修好发到我们这里了,直接拆机。

惯例先上个板号:

  先目见全板,发现客户修过充电芯片,而且充电芯片还没焊好,很多空焊,将芯片重新焊好后测试,居然用适配器直接就亮机了?难道今天捡漏了,客户就只是充电芯片没焊好?测试了四五天,一直没有任何问题,已经打算发走了,打包前又测试了一下,点不亮了!电池应该是没电了 ,但是适配器也开不了机了,顿时就有点慌了,赶紧拆机抢修。

  拆机后,发现连公共点都没有了。

  修这一类公共点可以将第一个隔离管直连,看看隔离管G极有没有25v左右的高电平。

  可以看到,直连第一个隔离管时隔离管的G极已经有了26v的高电平,此时也可以正常上电使用,但是一旦装上第一个隔离管,就又没有公共点了,这肯定是充电芯片那边有问题了,而直连第一个管子又可以正常使用,说明充电芯片的基本工作条件也都基本满足了,将隔离管S极和G极直接的电容翘掉,故障依旧。

  这时使用示波器测量适配器输入电压时,发现有一瞬间被拉低了一点点。

  这种现象一般是正常的,这时又突然想到,拉低这一下会不会反应到了ACDET那边,导致ACDET有一瞬间偏低,从而导致充电芯片把公共点给关闭了,测量适配器电压与ACDET。

  可以看到ACDET也被拉低了一下,而且已经越过了阈值,这个时候充电芯片肯定会把他关闭掉的。按照正常情况来说,公共点有一瞬间被拉低了一点点是正常的,但是这个主板却直接反应到了ACDEF脚。

  观察图纸,ACDEF有一个0.22uf的电容,按照原理来讲,这个电容可以滤除杂波,同时也可以储能,当ACDEF的电压瞬间变低时,可以释放出来弥补。
我们拆下来这个电容测量容值。

  可以看到一个220nf的电容,现在只有2.97nf,已经严重失容,从料板上找了一颗相近容值的电容装上。

  再次测试,故障已经完美排除。

  至于为什么刚开始拿到我们这里的时候,没有发现这个问题,大概是深圳温度高吧,温度高了,电容的容值也会增大一点,刚好就处在了临界点,可能一发回去就不能用了,得亏是多放了几天,要不然这个笔记本妥妥的需要返修了。

本案例由(迅维快修深圳维修部)提供

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、电脑/笔记本板卡、数据恢复、平板等维修业务。免费检测,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。
全系列苹果手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
自助查询,自助下单:http://sz.xw360.com/

QQ/微信:2657227237有事您Q我  2867126052有事您Q我

网友:
故障虽小但不好查,还是示波器靠谱。楼主高呀!

网友:
焊功很重要,很多二修机就是焊工不好 退货的

网友:
日常逛论坛,学经验

网友:
电容失容导致无公共点,学到了

网友:
学习了。这个不好查。

网友:
这个确实是可以的!谁又能想到电容会失容

网友:
往往越难的问题,越是小问题。

网友:
666。论图纸和波波的重要性。

网友:
疑难杂症遇到了高手!这种故障很容易忽略电容的问题。

网友:
学习了,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,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!

网友:
是高手,日常学习经验

网友:
手机评论加分吗?刚下的app