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ZX53V 板号;GL553VD REV;2.0 待机不正常 通病

楼主(2021-01-11):
华硕ZX53V  板号;GL553VD  REV;2.0   待机不正常  通病  原故障是待机不正常,换了待机芯片,还是不开机。这个机型有个通病就是图片中的位置容易出问题,换完开机正常。

 会员1559754100鑫豆2026-4-26 18:13
 会员1559754100鑫豆2026-4-26 18:13
 会员1174402100鑫豆2026-1-8 10:34
 会员946958100鑫豆2026-1-4 10:57
 会员1209331100鑫豆2026-1-2 16:27

网友:
这个位置的还没修到>>>

网友:
日常逛论坛,学经验

网友:
是电阻不良吗

网友:
是的,这是个通病

网友:
先收藏了,下次碰到就简单 了

网友:
还没修到过,这个问题按电路查,应该也能查出,是通病节约维修时间

网友:
rt8231 第二脚 ton频率设定脚

网友:
R8300坏了会导致待机电压没有呢?还是待机电压 不稳定乱跳??

网友:
日常逛论坛,学经验謝謝樓主分享,學習了

网友:
路过学习一下,以防备用

网友:
恭喜完修。请问楼主,待机是如何不正常?电阻正常值是多少?以后好排查,谢谢。

网友:
外围电阻引起的各类故障真不少

网友:
确实是通病了。

网友:
以后好排查,谢谢。

网友:
感谢楼主的五四

网友:
正好遇到了这个问题  感谢楼主的分享

网友:
华硕电阻问题还真不少

网友:
清楚明了遇到试试

网友(2021-03-15):
手头有一个。按这思路方法试试。

网友:
这个还没遇到过

网友A(2021-05-16):
楼主,此电阻的阻值是多少呀,有一台553VW的,没有一样的点位,不知道值是多少

网友:
是个好经验

网友(2021-07-22):
引用 网友A:
楼主,此电阻的阻值是多少呀,有一台553VW的,没有一样的点位,不知道值是多少

你电脑修复了吗?我也遇到一台,此电阻多大的啊?

网友:
同求此电阻阻值

网友:
电阻坏了,还是变值了?

网友:
这个电阻到底是多大的阻值啊??

网友(2021-09-10):
开机一分钟就掉电!是通病吗?

网友:
谢谢分享 电阻问题的确实不好修

网友(2021-11-29):
450K欧姆给芯片供电的

网友(2022-01-24):
不触发吗?还是出发黑屏?~~~~~~~~~~~~~~~

网友(2022-09-08):
来晚了 什么都看不到了

网友(2022-10-17):
这不是内存供电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