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图是什么原理?

楼主(2021-01-11):
上管和下管的G极并联,如果SEL166_3信号为低电平,那么这两个场管同时截止,如果为高电平了,那么这两个场管同时导通,这样感觉太麻烦了,用一个场管不就行了?

网友A:
别忘了Q496D级和Q501的G级相连的。。

网友A:
感觉这电路输出的是脉冲信号一样。。是什么机器的电路图??

网友:
哪来的并联?那个电阻又没装。一个导通一个就截止

网友B:
注意 R2660 有一个X   是没有装料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别忘了Q496D级和Q501的G级相连的。。

这个电路是怎么工作的?能详细说一下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注意 R2660 有一个X   是没有装料的

X代表此电阻没有安装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感觉这电路输出的是脉冲信号一样。。是什么机器的电路图??

技嘉 X58A-UD3R-R2.0

网友:
嗯,是一份技嘉的pdf电路图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X代表此电阻没有安装?

是的 所以没有相连

网友D:
R2660这个电阻是关键

网友:
评论区总能让我成长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R2660这个电阻是关键

哈!!哥们你说的没错。那个电阻却实不可能装。不然这电路不可理解了。。

网友:
这个就是一个复合管吧.只能一个导通另一个截止

网友:
接R2660是反向控制,焊Q496为同向控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