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式主板的5VSB短路

楼主(2021-01-11):
如果台式主板的5VSB对地短路,排查短路过程中是不是只查与5VSB直连的芯片或者由5VSB转出来的电路?我在电路图中发现有许多5VSB用于上拉电压,这些5VSB用不用排查?是不是不须要?,个人认为往往这些5VSB连接的都有大阻值的贴片电阻,而这些电阻耐压都很高,是很难坏的,即使坏了也是开路。不知理解对不?你们查这样的短路是怎么查的?

网友:
是待机的5V还是红线的5V,这种短路可不好找,先看电容有没坏,待机5V对应的不一样的线路,红线的5V也是对应的不同的线路,而且很多,内存,南桥,PCI,键盘鼠标,USB等等都需要5V,很难查得,有可调电源的话可以用烧板法测试,看谁发烫就知道了

网友:
如果使用可调电源的话,是不是电压不能超过5V就行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