计算机英语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这个蓝屏的dmp文件

楼主(2021-01-11):
一台式机win10-64bit系统,接两个显示器。有时蓝屏,高手帮忙解读一下dmp文件。

010221-60453-01.dmp

网友A:
不会用windbg,但是3B这个代码遇到过两次都跟显卡有关。你不妨更新一下显卡驱动或更换显卡试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会用windbg,但是3B这个代码遇到过两次都跟显卡有关。你不妨更新一下显卡驱动或更换显卡试试。

我怀疑也是显卡的驱动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