进水机顾客不知啥时进水的,开始机

楼主(2021-01-11):
进水机 顾客不知啥时进水的,开始机器不好用,然后电池不开机了,接上充电器可以开机了,再后来插充电器也不开机了求it8995e-128dxa引脚定义图 电池,插适配器后电流0.08不动,只听见光驱改的hdd转,按电源键能听到硬盘停转,松开电源键继续转电池不充电,电池0.23v 总线有3.2v电源灯和充电灯都不亮,cpu 温热 ,24780s已换123脚19v 4脚24v 5脚5.9v 6脚2.6v 总线3.2v  24脚6v 25脚5.8v 27脚0.83v 28脚19v  ,ec已换不知引脚定义未测量,bios未刷1,2,3脚1.86v 5,6脚0v,7.8脚1.86v  主板电压:公共点19v有 3v.5v 1.04v 1.05v 1.35v,集显两个电感没电压 ,还有一个电感没电压 不知是什么供电,求大师们给出个主意?不胜感激!!! #笔记本主板#

网友:
电感电压

网友:
彻底绝望了  没有一位大师来指导啊

网友:
这机器有点位图啊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点位图和参考的图纸都有,都不知道故障点,进水机不可能一个个信号指导你吧,主要查一下开启信号和PG信号,为啥不刷BIOS?这个1.8V的BIOS很容易坏程序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点位图和参考的图纸都有,都不知道故障点,进水机不可能一个个信号指导你吧,主要查一下开启信号和PG信号,为啥不刷BIOS?这个1.8V的BIOS很容易坏程序的

刷了2个别人分享的bios ,充电灯电源灯交替亮,然后一起灭,如此循环,充电电压依然没有,个个电压都有了,就是马上又掉下去了,然后继续升到正常电压,再掉下去。同时公共点也有0点几的电压变化。
是不是bios刷的不对呢?看别的帖子说跟bios的otp有关系,是这样吗?老师?

网友:
查平台复位,没有查条件

网友:
电流上到多少掉下去

网友C:
给个板号看看图纸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给个板号看看图纸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刷了2个别人分享的bios ,充电灯电源灯交替亮,然后一起灭,如此循环,充电电压依然没有,个个电压都有了 ...

用原机BIOS刷需要选择1.8V,跟OTP没关系,查一下CPU供电出没,如果没有查SVID,没有SVID查PG

网友:
进水的机器很多都是进水的地方没有处理到位

网友D:
进水机先洗干净再动手呀,看你这都没有处理就各种刷BIOS了,刷 来刷去等下原来是什么都不知道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显卡供电没出来啊

查下PU9102芯片18脚有没有供电3脚有没有开启,有就换个芯片

网友C:
开启是通过+3VSG经过 R7813上拉过去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开启是通过+3VSG经过 R7813上拉过去的

PL8001要跑码正常之后才会出来,你得显卡供电还没出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进水机先洗干净再动手呀,看你这都没有处理就各种刷BIOS了,刷 来刷去等下原来是什么都不知道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