荣耀20进水无信号有2g无4g维修一例

楼主(2021-01-11):
不保必杀

网友A:
好是好 就是看不大清楚

网友B:
效果不好,一点也不清晰,,,

网友:
显微镜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好是好 就是看不大清楚

不好意思啊  不太会做图   以后尽量弄清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效果不好,一点也不清晰,,,

不好意思啊  不太会做图   以后尽量弄清点

网友:
主查4g功放线路的供电是否腐蚀导致电阻损坏,或者功放是否发霉。

网友:
就是看不大清楚

网友(2021-03-26):
在屏蔽罩地下吗

网友:
裤裆里着火 当然了

网友:
思路清晰,讲解的很到位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