贴片电容的容值越小是不是耐压值就越高?

楼主(2021-01-11):
贴片电容的容值越小是不是耐压值就越高?所以在检查台式主板的情况下不把它放在重点?

网友:
104以下的,基本都是50V以上

网友A:
因为那玩意太多了,所以不放重点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因为那玩意太多了,所以不放重点

有道理,检查的思路是遵循避重就轻的原则,对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道理,检查的思路是遵循避重就轻的原则,对吧?

如果确定了是IC损坏,如果IC易换,就不必要一个一个去拆电容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