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康DS-8632N-K8引导程序和主程序

楼主(2021-01-11):
海康DS-8632N-K8录像机面板灯亮黑屏不显示,读25Q16引导程序出错,用希尔特610P能读出来,程序看起来还是七零八落的。
找同样机器拔掉所有线,用夹具夹住芯片免拆读取到数据,给故障机换存储芯片并写入新程序,开机。

今天没权限上传了,明天上传第2个包。

引导程序

主程序1

主程序2

网友:
二楼补充分卷2

主程序2

网友:
刷成了2台一毛一样的录像机,不能在同一网络内使用……有同样机型的兄弟们帮我备份一个引导程序出来,谢谢了!

网友A(2021-02-25):
还有这操作,就像刷电脑主板BIOS一样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
还有这操作,就像刷电脑主板BIOS一样吗?

是的,只可惜我刷成了两台一毛一样的录像机,同意局域网不能使用,有此机器的朋友帮我备份一个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是的,只可惜我刷成了两台一毛一样的录像机,同意局域网不能使用,有此机器的朋友帮我备份一个

入官网下一个程序,用U盘在线再刷一次应该OK了。

网友(2021-03-31):
引用 网友C:
入官网下一个程序,用U盘在线再刷一次应该OK了。

晕,这bios固件官网没有,不然谁不会刷啊

网友:
打400售后问下,叫他发一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