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哪个公司的电容,我的是ecu

楼主(2021-01-11):
这是哪个公司的电容,我的是ecu41,另一个ect45,这两个有什么区别?

网友A:
为什么用电容还要考虑是哪家公司出的呢,不是只管参数吗?难道我以前方法没对么?

网友:
终于找到了,这是钰邦的电容。我还以为是多高级的固态电容呢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为什么用电容还要考虑是哪家公司出的呢,不是只管参数吗?难道我以前方法没对么?

我不更换电容,只是不知道这个电容的生产商,请教一下大佬们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不更换电容,只是不知道这个电容的生产商,请教一下大佬们。

原来如此,只是现在的电容和原来的固态电容长得象,不容易区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