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学主板维修之技嘉H81M-S1不显示反复重启

楼主(2021-01-11):
技嘉H81M-S1 REV2.2   故障:不显示,反复重启。
测量各大电压全部正常。发现Q28 Q30腐蚀,以为发现问题结果查电路图不喇叭控制的MOS管,扣掉不要。继续查找问题。

查IO的126脚电压只有0.15V不正常,料板走起,更换OR38,OR40电压恢复到2V故障排除。
最后附上VIN0-VIN6的正常电压。VIN0=0.75V VIN1=2V VIN2=2V VIN3=2V VIN4=0.75V VIN5=1.7V VIN6=1.48V

网友A:
这是内存电压的检测紧

网友B:
这个1.5v坏的真的不是很多,都是5/12坏的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是内存电压的检测紧

看描述好像是内存电压检测。但是实际上是3.3V检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1.5v坏的真的不是很多,都是5/12坏的多

这是3.3V检测

网友:
又是IO电压检测出问题

网友:
检测电路出问题的多

网友:
感觉io出问题的很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