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请教大神一番

楼主(2021-01-11):
有块主板 tpc充电口断了  大神说买个诱骗器飞公共点  不知道那个是公共点  请大神 告知 谢谢

以后需要量个主板啥的 尽管吱声

网友A:
最好还是修上它,,通过软连线把断开的连接上,,一样用,,

网友B:
专业的事给专业的人搞吧

网友C:
这个可以问维修斯,就拍视频那个

网友:
公共点找不到,不会把搞废了吧

网友:
随便找个上管的d极就是公共点,下管s极都是接地,找成对的就是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专业的事给专业的人搞吧

我们这里没人会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最好还是修上它,,通过软连线把断开的连接上,,一样用,,

别说全部连了 就连个电源接口 能充电 本地都没人会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可以问维修斯,就拍视频那个

就这么简单的问题,还用问他?

网友D:
typec公共点电压也是充电电压,你接的多少v

网友D:
充电电压和公共点电压是一样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typec公共点电压也是充电电压,你接的多少v

你是怎么接的

网友:
我感觉应该不是飞到公共点,诱骗器出来的电压一般是20V,公共点电压不一定是20V,还需要经过降压才能达到公共点电压。直接飞到公共点的话,诱骗器出来的电压要跟公共点电压一致。

网友:
断成这样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充电电压和公共点电压是一样的
他怕是接到后级去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