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50-70 笔记本不能识别硬盘,

楼主(2021-01-11):
之前维修过内存供电部分,u盘可以引导进入PE 找不到硬盘 BIOS 里面一样找不到 硬盘供电5V 正常,数据4个脚 有组值 没有思路了

网友:
阻值是不是一样?

网友:
先看一下点位图,有没有断线,没有就直接换U

网友:
查桥硬盘接口模块

网友:
南桥坏了,换CPU就会好。

网友:
硬盘没有接口吧

网友:
哪里有硬盘模块

网友:
就是硬盘光驱都找不到

网友:
应该CPU问题

网友A:
硬盘和桥相连的,桥的SATA模块有几个精密电阻是必查项。

网友:
直接量下usb阻止可正常

网友:
报价换U吧。

网友:
换u成本高,一般的客户都接受不了

网友:
条件正常,应该就是cpu的问题了

网友:
这板子罐黑胶的。换U也不划算了

网友:
烧成这样了 夹层是不是断线了

网友:
很有可能是cpu坏了呀

网友:
我的思路是通电听硬盘有没有转动的声音.然后在查数据传输的组织是否正常,如果都正常的话,应该是U坏了,就不值得去修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硬盘和桥相连的,桥的SATA模块有几个精密电阻是必查项。

可以说一下电阻哪几个吗 CPU3558U 谢谢

网友:
点位图看看到桥的线路,正常的话就直接换桥。

网友:
连网卡启动都没有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硬盘和桥相连的,桥的SATA模块有几个精密电阻是必查项。

帮我备注一下是哪几个电阻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帮我备注一下是哪几个电阻谢谢

SATA_IREF和SATA_RCOMP,看这两个电压正不正常。RC4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