迪兰rx580显卡不出核心供电,显存供电维修

楼主(2021-01-11):
一张迪兰rx588显卡,无缘无故的坏了,插电脑不认卡,刚开始不会修,不知道显卡工作电源供电循序,查询不出核心供电,核心mos管也没短路,板子没任何短路地方,无从下手,bios也刷了没用,管理芯片5678b换了也没用,就扔在那没修了,今天,又逛了下迅维论坛,无意看到深藏已久的帖子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232602-1-1.html,仔细的看了评论,原来大神都藏在评论里,经过一番学习,又开始修起了扔在一旁的这块显卡,看帖子评论里说的先要出来显存供电才出来核心,所以仔细查2个7256电源芯片,没有开启信号,逆向查,发现0.8V_PGOOD 正常,Q1024三极管应1脚有0.7v电压,三极管应该 导通,3脚应低电平,判断三极管损坏,更换Q1024,供电全部正常,一个小小的三极管,居然能主宰一块板的工作,哈哈

网友A:
谢谢楼主分享,电路板上的东西虽小,却有它的用处,坏了就是不行,学习了

网友:
这么快就修好了。不错不错!

网友:
是属于保护电路吗?

网友B:
580这个显卡 感觉问题还真不少 最近坏的全是580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谢谢楼主分享,电路板上的东西虽小,却有它的用处,坏了就是不行,学习了

有些坏了直接拿掉就行了,最多是保护没了

网友:
恭喜楼主水平更进一步,感谢分享经验。供电辅助电路没图纸真难查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有些坏了直接拿掉就行了,最多是保护没了

比如外接12V和PCIE 12V切换就不能去掉。

网友:
学习使人进步,谢谢分享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比如外接12V和PCIE 12V切换就不能去掉。

这还有切换?不懂,费解,这两切换什么?

网友E:
没修过RX580的显卡!但是第一次听说先有显存电压再有核心电压的!你确定吗?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没修过RX580的显卡!但是第一次听说先有显存电压再有核心电压的!你确定吗?

核心主供电是最后出来的

网友:
感谢发布。感谢分享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核心主供电是最后出来的

就RX580是这种供电方式吗?还有什么型号的也是这种供电方式的?也就是说先有显存供电在到核心供电的

网友:
感謝分享維修精驗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580这个显卡 感觉问题还真不少 最近坏的全是580

是因为580的量比较大  所以坏的就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