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一下这个运放电路

楼主(2021-01-11):
运放一般“-”是反馈电压,而"+"是参考电压,而这个图中“+”和“-”同时由12V分压得到,感觉很郁闷,麻烦大家给解释下

网友:
3脚是基准。2脚是检控电压,它的下分压电阻是热敏电阻,,

网友:
整个是一个温度检测电路,,,,

网友:
2脚大于3脚才正常

网友A:
这里的运放工作在比较器模式,RS1的阻值随着温度变化,当同相输入端电压大于反相输入端电压,那么输出高电平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里的运放工作在比较器模式,RS1的阻值随着温度变化,当同相输入端电压大于反相输入端电压,那么输出高电平

滞回比较器,论快餐选手的无奈。。。。

网友:
不是有个RS1吗?

网友:
这是笔记本上面的吗  楼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