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
惠普TPN-Q194 板号;DAG3AAMBAE0 REV;E 二修机 附上原机BIOS 测试过 亮机快

楼主(2021-01-12):
惠普TPN-Q194  板号;DAG3AAMBAE0  REV;E  二修机  被上家动过  测量无短路无泡水  有一处被上家用一个0欧和010电阻串接,不懂什么意思。直接扣掉。刷个BIOS。完美亮机

DAG3AAMBAE0 REV;E原厂秒开.rar

网友A:
刷个BIOS就好,捡钱了。维修机器最不喜欢同行改电路了,特别是乱加配件上去的。

网友B:
好像出厂就是这样的

网友C:
有可能上家报价客户不满,故意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有可能上家报价客户不满,故意的

送钱的节奏

网友:
楼主这样修了  能收多少皮

网友D:
楼主这样修了  能收多少钱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刷个BIOS就好,捡钱了。维修机器最不喜欢同行改电路了,特别是乱加配件上去的。

刷机就能好的毕竟占少数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这样修了  能收多少钱?

200米,同行发过来的。估计没看要不然也不会让我捡漏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好像出厂就是这样的

应该不是,能明显看到人为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刷个BIOS就好,捡钱了。维修机器最不喜欢同行改电路了,特别是乱加配件上去的。

是的,看到二修机就头大

网友:
刷个BIOS就好,捡钱了

网友:
看这加电阻,应该不是认为,是上家不会,还算上家有素质,要是切你的线,你就歇逼了

网友:
走运了,二修机刷下bios好。。。。

网友:
那个电阻出厂就那样。

网友(2021-03-13):
今天也接到一台一样的二修机

网友:
这个机器应该出厂就那样  我也修到过

支持 反对

网友:
这机器修过  应该是出厂就那样 我当时也认为是被别人修过的

支持 反对

网友:
这是出厂时就有的,也修到一台这样的

网友(2021-04-27):
机器以前什么问题 不触发吗 还是什么

网友(2021-07-22):
这个地方不是二修 厂家出厂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做工太差了

网友(2021-08-22):
这个是厂家改的,,,,不是上家维修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