拆除对应上下管,CPU供电电感地对和对共公端都还是短路,没有思路怎么查

楼主(2021-01-12):
新手求助,联想E42-80.拆除了CPU供电上下管PQ49,电感地对和对共公端都还是短路,没有思路怎么查,请大神指点指点。

1146252059(5)点位 LENOVO E42-80 DA0LV6MB6F0.brd

网友:
你是说CPU电感对地短路,然后CPU电感和公共点短路吗

网友A:
短路肯定是供电坏了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短路肯定是供电坏了了

供电上下管都拆了,是不应该有短路的吧。

网友:
CPU可以拆卸的话,拆掉CPU,用1V烧鸡,看看啥地方发热呗。CPU不能拆卸的机型,cpu大概率炸了。

网友B:
我认为应该先查VCC_SENSE,R187的1脚阻值,如果短了应该可以判CPU坏了,可以把R187拆了确认。没短再查PC149,然后并联的一堆电容是否击穿,最后就是CPU坏了。

网友:
楼上说的对,维修正常思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认为应该先查VCC_SENSE,R187的1脚阻值,如果短了应该可以判CPU坏了,可以把R187拆了确认。没短再查PC149 ...

对,支持。一大堆电容极有可能短路对地。

网友:
电源IC 排查了吗

网友:
看图纸,ic已经是完全隔开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