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v5 573g无VGPU-EN

楼主(2021-01-12):
开机0.378刚到手的时候是开机闪屏一下,论坛搜了bios通病,就刷了无数个bios但是没啥用。
最后老老实实跑线路,查有CPU,内存各大供电,唯独显卡无供电,显卡供电驱动tps51211没工作,查 3脚en没有电压,开启信号没来。
一路查到VGPU-en 这个信号是直接从CPU发出来的,一路上直接经过一个电阻到了显卡供电驱动,拆下tps51211量 VGPU-en依然无电压。
现在可以肯定的是vgpu-en  是CPU没有发送出来。求教一下 到底是CPU虚焊了,还是bios问题导致CPU没发送信号出来。

网友:
咋没的结果了吗?现在是什么情况呢还没到搞出来吗?第二看不清楚啊

网友:
加焊CPU看看吧,我看见这种集成CPU的头就大

网友:
BIOS刷那么多都不行,还犹豫啥,干U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