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华硕]
ux303ub维修折腾2

楼主(2021-01-12):
这两天咸鱼买了个垃圾配置3大件cpu、 主板、内存,用着感觉速度还行 ,就没折腾板子,今天没事就又开始折腾。

前两天买的bq24780s到了装上后还是不能过隔离保护,论坛上看说这个芯片有的不装电池也过不了隔离保护,测量发现如果不装电池3va不发出,可是电池放了好久了,电压8点多伏,测了几次后干脆没电了,本着折腾的理念,用12v适配器接到电池座的供电脚测量,还是不过隔离保护。一开始接上3v 5v待机都能发出,风扇转一两秒就停了,后面发现没反应,估计又有别的问题,再没敢接,测量电池的充电控制芯片,发现下管击穿了。于是拆了上下管,测量对地阻值特别小,50来欧姆,开始拆,拆了电池供电的管子,电池充电的电感,电池座出来的滤波电容,发现还是阻值50来欧姆,图上相连的位置都拆完了,对地阻值就是50来欧姆,没有维修思路了,想想干脆强行上电,看看哪里烧就是哪里有问题。这是正面拆掉的电感,电感拆掉一端连保险电池座这边测量对地阻值几百k欧姆,应该正常,另一端连接充电的两个n沟道mos管对地50来欧姆。

就是下图上的位置

这张是电池供电连接的n沟道mos管,断开电感测量对地阻值几百k应该正常了。

找了个30欧姆的限流电阻接到12v适配器的正极

上电到充电管连接电池的位置强行上电

烧的位置

烧过后测量对地阻值差不多了,12v适配器用限流电阻接上也不发烫了,给那个位置涂了蓝油,等干了在开始折腾!

网友:
楼主实战经验不错

网友:
对于华硕笔记本这个板子我就醉了,不知是不是走线设计问题,还是pcb绝缘不好,或者我买的焊锡膏不好,老是这个问题还没修好,新的问题又出现了。不断的有位置出现轻微短路,修的很崩溃,要不是舍不得上面的I7 6500,真想做料板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