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大师显卡问题

楼主(2021-01-12):
请问一下显卡显存换要对品牌要对大小,要对型号吗,我的显卡4g   8颗,哪里有卖。要买一样型号吗?原来是W4032BABG    请回答一下谢谢。

网友:
这个莫宝上多的是现在的现存价格挺高的,肯定要同品牌同型号的,如果不是同型号的谁能够保证100%稳定,必须一样

网友:
4g的显存不贵的,8颗芯片要同型号

网友A:
对中间两行 W4032BABG-70-F

网友B(2021-02-19):
引用 网友A:
对中间两行 W4032BABG-70-F

问一下70f和60f能不能代换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问一下70f和60f能不能代换

前面的一样应该是可以的 例:W4032BABG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前面的一样应该是可以的 例:W4032BABG

好的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