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Compaq Pro 6380开机秒掉维修

楼主(2021-01-12):
(21-1-12),今天遇到一个头疼的HP Compaq Pro 6380,开机秒掉,说白了就是点一下开关就掉了不再自动上电,论坛没图没点,本打算放弃的,看看就这一台要修,好吧玩玩。万用表一直测试好几次才发现两个可疑点。
开始认为是万用表没反应过来测量不到,就改用示波器当万用表用,反复确认是不正常。看了看大概是VCCIO和VCCSA没出来,不知道是左边还是右边是VCCIO供电,两个供电芯片都是用的是NCP5230,打开数据手册。

右边控制级不知道去哪了,判定它是VCCSA供电。再看左边那一路供电。

(这个图是修好的图,PQ380是个六角芯片)就是图上的702是个双N管。在我的记忆里S1(4P)应该是个接地的,可我测量不是接地。只有S2(1P)接地。开始我是用镊子短接没用。在这里说一下,这个板子通电就转,我是等通完电,等它停了后,我才拿镊子短接,结果还是转停。那就换一个还是没用,是我换的不对,都怀疑是不是这个管子问题。那就暴力点吧直接1P和3P短接,插上电,跑码了。亮机,点开关,关掉。维修结束。
同:谁知道这个管子的数据手册或者内部结构图。我就是在这个管子上纠结了一会。

网友:
应该是
【2N7002DW】
DUAL N-CHANNEL ENHANCEMENT MODE MOSFET

网友:
盲修,厉害,楼主经验丰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