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测试好]
戴尔 DELL Inspiron 5490 AIO板号 IPCML-CL

楼主(2021-01-12):
戴尔 DELL Inspiron 5490 AIO IPCML-CL

网友(2021-03-11):
我的开机不显示。刷了这个不触发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(2022-03-07):
精诚电脑jc你好,你的问题解决没有,我的主板是集显的,问题也是不触发,怀疑是BIOS问题,刷了楼主的还是不触发!!!

网友(2022-04-06):
此BIOS是有机身序列号的BIOS,不能引导

网友A(2022-05-19):
我的是I3集显刷了也是不触发,板号是一样的,机子型号也是一样的

网友(2022-07-15):
引用 网友A:
我的是I3集显刷了也是不触发,板号是一样的,机子型号也是一样的

请问还记得这个机器的正常待机是多少?

网友(2022-09-03):
我的也是有待机不触发。。。

网友:
可以亮机  开机速度慢

网友B(2022-11-17):
BIOS亮机,但是会报TPM错误,机器没有TPM模块,BIOS也没有TPM关闭选项

网友:
可以,正常重启后亮机很快,我的i5  10代独立显卡正常,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BIOS亮机,但是会报TPM错误,机器没有TPM模块,BIOS也没有TPM关闭选项

我的也这样

网友:
报错·未检测到TPM设备

网友(2023-03-19):
有没有屏显的BIOS啊   那位帮忙读取一下

网友(2024-01-19):
亲测可用 好!

网友(2025-02-07):
是不是要对应型号刷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