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300S-141SK维修

楼主(2021-01-12):
不接电池按开关电流上到0.3左右掉电,接上电池按开关不触发,电池换过,BIOS刷过,论坛上上电阻变值的通病我也查了,不是这个故障,有没有朋友碰到过此机此故障?

网友:
0.3 要么缺少电压,或者后级短路  老实检查电路吧

网友:
没修好,放弃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