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L440 12289-2 FAN ERROR

楼主(2021-01-12):
首次修关于风扇五芯的,昨天下午没事做。折腾了一下午。
客户风扇是有拆过的,怀疑客户是换过风扇不行,开机风扇会转,过自检就停,出现FAN ERROR然后掉电
找了许久没找到资料,上淘宝买了个点位图12289-1的,可以用
FAN_PWM_C   2.1会调节,正常,FAN_TACH风扇检测,上电的时候是5然后掉到2.5V,5V_S0_FAN,5V正常
FAN_ID为0,不上风扇不为0,一上就短路。网上有发的贴子说换了个风扇FAN_ID还是短路,所以怀疑是正常,
所有都正常那就刷个BIOS.12289-2,独显。改了下ME,上去还是一个样,加焊2013-2一样。SMBD_THERM,
SMBC_THERM阻值也都正常,并且有波形,。又有个贴说短接1.2脚15.16脚排除温控的问题。还是一样,
也有摘过总线的排阻,小6脚,都没用,后来刷了个BIOS,显示比较慢,自检后还是一个样FAN ERROR
陷入困境,都正常,后来订了个原装风扇一来的时候就打了下阻值,2脚地和5脚FAN_ID是不通的,那么,
换上去试试,过自检,

不报警了FAN_ID为3.3.此机曲折修复。经验分享下,或许你买回来的2.5脚还是短路的呢
那会影响你的判断,附上点位,改ME 12289-2独显BIOS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实战经验

网友:
都是风扇惹的祸

网友A:
还是要原装风扇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还是要原装风扇

是的,客户的风扇也会转,看起来新新的,应该是自己换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的,客户的风扇也会转,看起来新新的,应该是自己换的

下次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有经验了

网友:
感谢分享。原来风扇的2脚和5脚是不能通的。

网友:
第一次看到这样问题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