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B85-PRO GAME与Z97-PRO GAME 关于KB3722QTPU代换问题

楼主(2021-01-12):
现手上接修一批了B85-PRO GAME,现目前修好十余张主板
来张高清大图

不用说大家都知道这个板子用华硕专用的一款芯片参与开机!!!
      对,没错,就是KB3722Q,目前在TB订购新料,会导致无法代
换原机TPU的情况

原因不是此款芯片有程序,而是旁边有个8脚
ROM芯片,里面有程序,现分享资料给坛友,排除TPU导致的一系
列故障
顺便分享下Z97-PRO GAME TPU程序资料,这2款主板有个通病
即是1.05ME这个电压,它回因为丝印29这个芯片损坏导致烧桥,
有个尽量避免因为维修时烧桥方法就是插上24ping电源第一时间
去量测1.05ME电感上的电压有无偏移,有偏移直接更换后再行上电!
希望2021年大家遇板都是秒杀

网友:
小伙子,步入维修行业半年,师傅能教你的都教啦,剩下的靠你自己了。加油,徒儿~

网友A:
这个b85的板桥那边出问题最多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b85的板桥那边出问题最多吧

可以这么说,但是它有价值,200大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可是好东西,一定要收藏

乐于分享,一起少走弯路

网友C:
我直接代换一样的芯片,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啊,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直接代换一样的芯片,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啊,

那是ROM芯片程序没丢失

网友D:
改me供电不行吗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改me供电不行吗?

是什么意思.?直接飞电压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是什么意思.?直接飞电压???

多数华擎华硕板可改,不好改的也能在桥背面改

网友:
就喜欢秒杀的就喜欢秒杀的

网友F:
我有一块这板子开机跑55重启,刷官网bios都不行,难道是这个的问题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我有一块这板子开机跑55重启,刷官网bios都不行,难道是这个的问题

跑55,先拆内存槽右下8脚,在刷BIOS,还有外观检查,尤其是CPU座针脚,过了就是内存条件,跑55掉电的话,换根内存试,上面方法都试了就是桥出问题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跑55,先拆内存槽右下8脚,在刷BIOS,还有外观检查,尤其是CPU座针脚,过了就是内存条件,跑55掉电的话, ...

好的,感谢提供思路

网友B:
这可是好东西,一定要收藏

网友G:
这个坏的话所表现的是什么故障?是不启动还是断断续续启动?

网友:
值得学习的帖子

网友:
TPU是干嘛用德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这个坏的话所表现的是什么故障?是不启动还是断断续续启动?

有遇到不触发的是它,断断续续启动得把供电,信号大致查一遍才能换来试

网友:
华硕专用芯片,不知道华硕搞这个芯片干嘛,反正华硕高端板子很常见,相当于第二个IO

网友:
这2款主板有个通病
即是1.05ME这个电压,它回因为丝印29这个芯片损坏导致烧桥,
有个尽量避免因为维修时烧桥方法就是插上24ping电源第一时间
去量测1.05ME电感上的电压有无偏移,有偏移直接更换后再行上电!  楼主分析的太详细了。加分加分。

网友(2021-02-13):
每次遇到这个板子就一头雾水。

网友:
TPU相当于辅助IO,有些像O_PWROK信号,USB节能等放在此IO上,
TPU是一颗由华硕自主研发的控制芯片,通过这颗芯片用户可以在不占用CPU性能的基础上对玩家的CPU通过硬件控制的方式进行超频。大家可看脚位分析!

网友H:
可以发出点位图给大家下载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可以发出点位图给大家下载吗

鑫制造有

网友I:
请问有其他主板tpu旁8脚芯的程序么,只能从好的机器上备份么

网友E:
引用 网友I:
请问有其他主板tpu旁8脚芯的程序么,只能从好的机器上备份么

什么板子,目前一般代换,程序没坏的情况下,TPU可直接换

网友I:
引用 网友E:
什么板子,目前一般代换,程序没坏的情况下,TPU可直接换

P8P67 EVO KB3720Q 本来测得短路了 我换了一个 看BIOS2脚波形过内存后没有其他波形了

网友E:
引用 网友I:
P8P67 EVO KB3720Q 本来测得短路了 我换了一个 看BIOS2脚波形过内存后没有其他波形了

跑马以后基本可以排除TPU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跑马以后基本可以排除TPU

哦哦,这样哦,后来我重新加焊了下tpu,现在是cpu led灯常亮,我在重点查查南桥吧,谢谢

网友I:
引用 网友E:
跑马以后基本可以排除TPU

本来是自动触发后掉电,我发现开机针脚二极体值非常低,我看点位图后拆了tpu后数值上来了,好不容易找到个料板换上去后就出现了,过内存后无波形的现象,我这就彻底蒙蒙了

网友J:
看了各位大神的精彩的解释,谢谢各位大神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看了各位大神的精彩的解释,谢谢各位大神

难道不是我抱你大腿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本来是自动触发后掉电,我发现开机针脚二极体值非常低,我看点位图后拆了tpu后数值上来了,好不容易找到 ...

解决了吧,重点还是那个通病,29 波形不正常,示波器量一哈

网友:
感谢分享,经验很重要

网友:
芯片应该不是很贵 吧

网友(2021-03-16):
师傅你是专业班子!

网友:
别的板子,华硕偏要弄个TPU出来,有一块板子能开机,没反应,估计也是这个出毛病了

网友:
hah 这个主板换me芯片的多

网友(2021-04-20):
谢谢分享,向大师们学习,才能不断提升自己。

网友:
哇塞,我居然看见超级版主发话了。

网友:
感谢分享,这种故障上电烧桥,很容易修好桥后产生二次故障,代价很高。

网友:
遇见一个B85 PRO PLUS 直接跑55 掉电           测ME 供电有5V         是桥挂了

网友:
我也有一张这个主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