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-ARS760C1 不亮机维修

楼主(2021-01-12):
今天收到一台联想L-ARS760C1主板的联想电脑,故障不开机不跑码,有大几率放电后可以开机,测试主板pci eA11脚无复位,测试其他相关条件已工作,所以直接更换南桥,更换后故障依旧根据南桥复位确认时序发现网卡是坏的,果断拆下亮机修复

网友:
老板,主板的时序是怎样的?

网友:
无复位不代表桥坏吗 有可能其他元件坏了拉低导致的是吗

网友:
直接换南桥?不跑码肯定先排查外配啊

网友:
我感觉应该是南桥 电阻电容

网友A:
问题是都2021年了,这些老主板还有维修价值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问题是都2021年了,这些老主板还有维修价值吗

人家要修,肯定是有价值,用联想一般是单位的电脑,也不差钱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问题是都2021年了,这些老主板还有维修价值吗

这个花费也不大,就换一个网卡芯片100里打死,肯定愿意修

网友:
南桥换的有点亏啊

网友:
很少修 台机了。

网友:
分析到位,技术精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