锋麦NTSN1521 维修续集

楼主(2021-01-12):
没错又是我,上次刚刚被电击抢救回来那台,正是一台命运坎坷的笔记本,这次又被救回来了

这次发帖主要目的是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下,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电击事故?
事情经过是这样的,前一次是笔记本用usb线连接打印机,然后家里跳闸了,笔记本和打印机的主板都被烧了。
客户拿回去没过一天,打印机和笔记本再次握手,又擦出了爱的火花,家里跳闸,笔记本和打印机又被烧了,
顺带这次电脑适配器也挂。
大家来分析下,笔记本和打印机谁是罪魁祸首?之前这台笔记本和打印机连接过没事,当时没插适配器。
打印机和其他电脑也连接过没事,其他笔记本当时也没插适配器。
这次换下来的芯片,还好桥没坏不然真不打算再修了。
声卡,5V电源芯片,CPU供电芯片,显卡供电芯片,二级电压转换管,USB口5V开关芯片。

今天把笔记本适配器拆开了,全汉的电源做工还是刚刚的,应该是原装电源

直流输出19v的地和交流220v的GND通过外面的铁壳连通的。和电源线输入的黄绿线中间串接一个300欧姆的电阻。
这个电阻已经烧开,同时输入端4A的保险也烧开。其他没有发现器件损坏。手上没合适的保险丝,感觉适配器这边
应该没什么大问题。

补充内容 (2021-1-22 11:48):
适配器已修好,整流桥也炸了

网友:
爱的火花,用词妙极

网友:
你就说机主该换打印机了

网友A:
1 测下家里的交流电的电压是多少,是否稳定
2 另外适配器是原装的吗,适配器烧的是初级还是次级,具体哪烧了,初级的保险断了吗
3 检测连接打印机的USB线是否有问题

网友:
应该是USB5V开始搞事的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 测下家里的交流电的电压是多少,是否稳定
2 另外适配器是原装的吗,适配器烧的是初级还是次级,具体哪烧了,初级的保险断了吗
3 检测连接打印机的USB线是否有问题

适配器是原装的,在我这里,得空拆开来看下。其他两项在客户家里,没办法确认。

网友B:
你这板子修的,桥都换了,为何不换板

,板子现在不贵

网友:
这个是真的牛。烧了这么多。 家里跳闸必然跟直流没有什么关系吧。

网友:
可以换板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这板子修的,桥都换了,为何不换板,板子现在不贵

某宝问了下还挺贵的,交换不敢。为了给客户省点钱,就只能自己修了。

网友:
换主板比较稳定吧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相信大力出奇迹吗?客户可能有个喜好,就是插不进去,愣插,不管正反,尤其是usb。

网友C:
大师厉害

不会修斯基 -5 -5 恶意灌水刷分|广告,小心账号!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大师厉害

哥们你就不能换句台词吗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哥们你就不能换句台词吗

大师太厉害了  鄙人真的受益匪浅   胜读无数维修经验,五体投地都不可以比拟我现在对您的敬仰之情
你看这样如何  大兄弟

网友E:
个人建议,你笔记本修好也不要急着给客户,让客户找电工先检查一下家里的电路,尤其是地线。还有笔记本充电器,根据电源的原理,应该不止坏了保险。高压区(220v这边)的芯片也有可能坏了。如果不懂电源原理的话,不要去修这个适配器,高压危险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大师太厉害了  鄙人真的受益匪浅   胜读无数维修经验,五体投地都不可以比拟我现在对您的敬仰之情
你看这样如何  大兄弟

哈哈哈,可以可以

网友:
我也感觉是客户家里电路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个人建议,你笔记本修好也不要急着给客户,让客户找电工先检查一下家里的电路,尤其是地线。还有笔记本充电器,根据电源的原理,应该不止坏了保险。高压区(220v这边)的芯片也有可能坏了。如果不懂电源原理的话,不要去修这个适配器,高压危险。

嗯谢谢提醒,确实没接触过电源的需要慎重点搞。有些电压会升到410V左右,大电容断电后可能带电,不能乱碰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1 测下家里的交流电的电压是多少,是否稳定
2 另外适配器是原装的吗,适配器烧的是初级还是次级,具体哪烧 ...

适配器已修好,初级保险烧了,整流桥坏了。还有外壳接地线的300欧姆电阻也坏的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F:
适配器已修好,初级保险烧了,整流桥坏了。还有外壳接地线的300欧姆电阻也坏的。

1让用户测一下家中的火线和零线之间的电压
2让用户测一下家中的火线和地线之间的电压
3让用户测一下家中的零线和地线之间的电压
看一下是不是哪个插座上的地线和零线接反了,打印机的电源线和适配器的电源线是否正规,打印机以前维修过吗

网友:
这台电脑  还是能抗烧的 放眼现在有些8代 核心估计很难保住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让用户测一下家中的火线和零线之间的电压
2让用户测一下家中的火线和地线之间的电压
3让用户测一下家中的零线和地线之间的电压
看一下是不是哪个插座上的地线和零线接反了,打印机的电源线和适配器的电源线是否正规,打印机以前维修过吗

据客户说,打印机和电脑是在同一个排插上的。打印机是二手买的,第一次烧坏后换了一块打印机主板,这次打印机也又坏了。个人判断应该是打印机惹的祸,第一次跳闸的时候,电压通过直流gnd进来,流过外壳,把300欧电阻烧开,成功保护。第二次的时候,由于适配器已经没有外壳漏电保护功能,电压通过电容串到零线或火线上面,把整流器给烧了。

网友:
把打印机打印口(或U口)用线引出来,另外把笔记本打印口(或U口)也用线引出来,先整理好线序,都是为了便于测量,两台机器开开机,打印口的线不连接时,测一下各种参数,特别是两台机器之间的电源和地的压差等,连接测试时,串上灯泡,保险,电流表,极短时间内开一下打印机和笔记本(有无适配器分别测),如发现异常马上断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