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59m无听筒声音测了打电话时触

楼主(2021-01-12):
A59m 无听筒声音  测了打电话时触点有0.6v    听筒换了也无      开免提有声音  求助 #OPPO#  #华为手机维修#

网友:
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,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,查图纸、查点位图、查通病、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,资料更新快,支持双开,无需加密狗,不绑定电脑,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。现在注册还能免费获得VIP会员特权,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://www.wmdang.com/index/index/introduce/inviter/11916.html

网友:
学到了   原来还可以这样子

网友:
测了 听筒线路从触点经过一个电感到了电源  线路测了没有问题  电源也做了

网友A:
这个换大电源就好了,a59我都修了好几百个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换大电源就好了,a59我都修了好几百个了

只重值电源试了      等我订个芯片试一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只重值电源试了      等我订个芯片试一试

重植是没用的,听筒是直通大电源的,大电源是打黑胶的,注意时间温度,背面是CPU

网友(2021-02-16):
我修过一个,是板层断线,到cpu