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一块老技嘉am3主板 GA-52LT-D3

楼主(2021-01-13):
今天修一块技嘉板子。。 开机诊断卡复位灯总闪。 是技嘉的GA-52LT-D3单桥的板子,主板CPU供电 有 时钟PCIE的A13 0.1V A14 0.86V  测试 复位键 RESET 电压总是在3.3V-1.9V-跳变。。 查电路  ATX PWOK 没问题。 怀疑BIOS有问题。。重新刷了BIOS 复位灯依然闪。。可是PCI有时钟,有 3.3V 复位 。。 迷惑了。。。找不到问题在哪。?求各位高手大师 指点一下。。。 单桥供电无问题。。待机也有3.3V /1.5V供电。。。

。。求指点。。。。谢谢了  PCIE的A13 A14直接连 单桥 。

网友:
  估计桥挂了。。25M 晶振也有压差。没有示波器, PCI 有复位。。。。。这个比较晕乎了。。各位大师

网友A:
有压差是正常的 就是没示波器看不了波形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有压差是正常的 就是没示波器看不了波形

我想先换个晶振 看看。。没BGA设备。。实在是没法动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想先换个晶振 看看。。没BGA设备。。实在是没法动桥了

那就换试试

网友:
晚上换了25M晶振了。问题依旧。。依然复位灯 闪。不跑码

网友:
   Q5的 C极总有 电压跳变 。。。。

网友:
sys_rst这个信号直接连到了南桥 。。。.。。。

网友C:
断路法试试,一个个排除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断路法试试,一个个排除。
谢谢您的回复及帮助!
先拆除过Q1 不行。。又拆了Q5  没有电压了。。。RESET针。。换了一个Q5 也不行。。。  这样的话 只剩下断南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断路法试试,一个个排除。

断了南桥了。。摘下 连南桥的电阻  电压依然跳变。。。找不到方向了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R121左边电压不变 3.3V ,恒定的。右边电压总是 跳变 。。看来不是南桥的问题。。
这个 Q5 是不是有问题。。拿掉也不能拿掉。。。。 找个其他板子的同型号的换掉也不行。。

网友:
我摘掉了Q5  加了R444 把Q5的 3跟1飞了根线,复位键电压稳定了。。问题又来了 CPU 供电 变成了 1.02V 供电出问题了。PCI的 A15 电压总在3.3到2.0左右的跳变。。 PCIE没复位电压。。我晕啊。。问题多多 。故障多多。。。

网友:
确定了,南桥损坏。

网友C:
没有点位图吗?Q1双二极管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没有点位图吗?Q1双二极管呢?

那个双二极管 拿下来 也不行。 。。拿下来  用万用表测了一下 没坏。。

网友C:
Q1不装 一路拆过去,应该能找到问题。(BIOS刷过没?)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Q1不装 一路拆过去,应该能找到问题。(BIOS刷过没?)

Q1拆了。Q5 也拆了。。 其实刚开始的PCIE时钟电压就不对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