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X24i-10上面5脚芯片什么型号

楼主(2021-01-13):
联想X24i-10上面一个5脚的芯片烧掉了,不知是什么型号,到某宝上问卖芯片的也不知道,请教大家, ,芯片如图,

买了SY8088AAC  代换  丝印LD开头的回来,输出有3.3V了,以为好了,装上开关后发现插电后自动上电,显示正常了,但无法开关机,测开关按钮上电压仅0.28V,直接把输出的电感拆掉,用稳压电源供3.3V,测开关按钮上有3.3V的电压,应该是SY8088AAC的输出功率不够,还要继续找这个代换的芯片。

网友:
5脚 芯片上面丝印708Q6  下面一行为Ag1A ,这个芯片测1脚5V,2脚是地,3脚0V,4脚5V,5脚0V,看样子像是一个5V转换的芯片,拆掉芯片后4脚为5V,3脚为0V,感觉4脚为输入,3脚为输出

网友:
  没看到这个机子呢

网友A:
正中间的那个SOT23-5么?如果是,100%是DC-DC,完全不需要找同型号的啊

1脚是开启,有5V说明条件正常,2脚是地,3脚是LX输出接电感(你万用表或者目测是不是3脚连接到电感了)

4脚是5V,是VIN来的,这个是输入。说明输入正常

5脚是FB或固定引脚。可调节版本是FB反馈,通常是0.6V或0.7,0.8V之类的(通常)。如果连接了电阻,就是可调节版本,如果没有连接电阻,直接接地就是固定输出版本

这种情况,只要直接给LX后面的电感拆掉,用可编程电源飞一个电压给目标元件进行工作就可以了。具体多少V,看电感的后端连接的什么元件的什么引脚,去查。例如1.2V还是1.5V,还是3.3V

这种元器件一大把啊。淘宝上百个型号都可以代换

最关键是拆掉3脚连接的电感,然后测量电感的前后两端是否对地短路,如果没有再编电源,或代换

只要你搞清楚后面用什么电压,这个元件分分钟就可以找到代换的(只区分是可调节版本,还是固定输出电压版本)。注意:不是LDO,是DC-DC

网友:
5脚 芯片上面丝印708Q6  下面一行为Ag1A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正中间的那个SOT23-5么?如果是,100%是DC-DC,完全不需要找同型号的啊

1脚是开启,有5V说明条件正常,2 ...

谢谢您的回复,和我的想法一样,这个芯片应该是+5V转3.3V的芯片,我对这种5脚芯片不懂,能说一下型号吗!

网友:
我已用稳压电源调3.3V试过了,是DC-DC的,不知道用什么可以代换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正中间的那个SOT23-5么?如果是,100%是DC-DC,完全不需要找同型号的啊

1脚是开启,有5V说明条件正常,2 ...

5脚接一个电阻,电阻另一端接地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5脚接一个电阻,电阻另一端接地

SY8088AAC  代换  丝印LD开头   SSD的坏板或者随便拆个一样的都可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SY8088AAC  代换  丝印LD开头   SSD的坏板或者随便拆个一样的都可以

谢谢,我来找一下!

网友:
为难老师傅了。 找大神带我。

网友:
买了全新的回来,确认是可以代换的,已代换OK,再次感谢 联想中国,谢谢你的无私奉献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SY8088AAC  代换  丝印LD开头   SSD的坏板或者随便拆个一样的都可以

买了SY8088AAC  代换  丝印LD开头的回来,输出有3.3V了,以为好了,装上开关后发现插电后自动上电,显示正常了,但无法开关机,测开关按钮上电压仅0.28V,直接把输出的电感拆掉,用稳压电源供3.3V,测开关按钮上有3.3V的电压,开关机正常,应该是SY8088AAC的输出功率不够,还要继续找这个代换的芯片。麻烦您帮我再看下,有没有功率大一点的芯片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买了SY8088AAC  代换  丝印LD开头的回来,输出有3.3V了,以为好了,装上开关后发现插电后自动上电,显示 ...

你需要知道你负载需要多大电流才能推荐

查你负载的后级芯片